又是一个仁宝的问题!----已有结果

楼主(2010-11-09):
      在下面这个图中,是RTC的电压发生电路,主要有两路输入,电池供电和电源供电!虽然现在明白是这么一回事,但是,现在故障是:当用电源供电的时候,输出的RTCVREF电压有6.9V,正常肯定只有3.3v了,当用电池供电的时候,输出是3.3V正常!
      问题就是:1.PQ1是怎么分电压到PU2的?
                   2.PU2是不是只要有输入就有输出,因为那个使能端已经接地了?

谢谢!

结果有了,是PCB在漏电,但是没办法再继续修了,沮丧

网友:
换掉PQ1看看,里面带有稳压管的。

网友:
电压的升高和PQ1没有关系的 应该是PU2的问题 你看看PU2的IN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PU2的IN端电压在电源供电时是+18.9V,用电池供电时是+12V,我觉得是符合实际的,不知道好的是不是!
还有,我想弄明白PQ1的周边电路的原理,明白才是硬道理啊!呵呵

网友:
PU2就是一个类似1117的电压转换元件  有输入就有输出  只要输入电压在一定范围内 它就输出稳定的3.3   现在6.9v 多半是PU2坏

网友:
PU2是稳压管,你换个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PQ1的工作状态

网友:
l楼主pq1换个试试   应该就好了不行pu2也换了

网友:
不过奇怪就是这边,我PQ1和PU2都换过了,料是确定没问题了,但是故障还是一样没变,所以就是很疑惑了!

网友:
如果那么肯定换过的PQ1和PU2是正常的话,那看看PC9 PC10是否值変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PC9和PC10应该不会影响到,电容出问题一般会把电压拉低的,很少能让电压偏高的,不过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pq1是单用电池时产生VS电压的,这个应该是PU2性能不良,换个试试

网友:
PU2断开3脚测量电压是否正常,看看是否是后面引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PQ1电池电源都用着的,具体说不上来,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主意不错,把PR15断开看看,也有可能是后级倒灌了

网友:
最新的测试结果,断开后级后,用电源供电,输出14.45V,用电池供电输出3.2V正常,还是电源供电时有问题!唉!郁闷

网友:
测量pq1的pin3 的值,当分别是电源和电池时,然后看看pc7是否正常。

网友:
没看出什么,PQ1有没有没关系,没有直联也能用吧,前面不是有二个二极管么,电压不对多查查哪个线性稳压块和外面的电路,

网友:
PU2的输入电压不对  请查对

网友:
PQ1电路的那块的问题,这个跟PU2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