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tx36c 掉件

楼主(2010-11-09):
     一台 song  vgn-tx36c 11寸本本 客户反映说拿到 sony  售后检测过 说主板坏了 换板要2000。太贵了。就拿过来这边修。
    故障现象是AV功能正常。 按开机键有时候能正常进系统。有时候开不了机。把机子拆了发现主板DC头位置掉了个东西。应该是人为的。不知道掉什么零件。找不到图纸看。请个各位师傅帮小第看下。谢谢。
   上图

网友:
sony  售后也会动手脚???

现在2修板子,基本都动手脚了
你查查,

网友:
是个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动手脚  我看过版子了  就掉了个小零件  DC头那边  我照片 划红色框框部分就那变掉了零件。 在淘宝上看好的板子  那边是有个零件的  黑黑的   不知道是二极管 还是电容  电阻什么的

网友:
恩  是 二极管  T3   不知道要用什么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个了     就以个T3 不知道怎么代换    板子也没有标正负     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标识的接正极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