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845PE存不住BIOS

楼主(2010-11-09):
今天收了一个MSI845PE主板。 存不住BIOS。 量电池3。3V,跳线2。7V正常,晶体用示波器测也有波形。 当时设好时间日期什么的,过一会试还能存住。 但放个几个小时之后,就又恢复原样了。 这时候量晶体还是启振的。 请问一下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保存不住BIOS 一般都是电池与电池座之间氧化或松动 造成电压不稳

网友:
这个换过试了

网友:
              COMS电池到BIOS线路之间有电容漏电,   在BIOS不保存之后COMS电池还是3V吗?
       如果没有3V就是有漏电的了。

网友:
是3V的. 电路上的电容都拆了

网友:
说老实话, 我修保存不了时间我一般这个思路。直接换电池座先,不如滤波电容。最后晶振了

网友:
电池座有没有氧化 或弹片松了没 也可以换一个BIOS本体再刷一下看看 不行就查CMOS电路 再不行 干桥!!!

网友:
刷个BIOS上去试下,不行就把座换了吧!

网友:
二极管和三极管检查过了没有?如果都没问题那直接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三张图三个样怎么说收了一块板

网友:
图片是从网上找的. 板是这个板

网友:
坏掉RTC的小贴片电容 可能是漏电引起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碰到  楼上的回答可以参考

网友:
看coms电路中有没有漏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