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907w 液晶显示器显示图像异常

楼主(2010-11-09):
hp1907w 液晶显示器显示画面正常,就是整个屏靠上3分之一的面积亮度明显比下面的亮,确定是屏的原因,谁知道怎么维修,请指点!

网友:
换灯管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这款机器就是灯管问题通病。

网友:
换灯管试一下

网友:
灯管老化发光强度不够 引起把灯管全换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