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IBM T42不开机

楼主(2010-11-09):
故障:不开机
隔壁卖二手电脑的抱来个IBM T42的,说是不开机,帮忙看看啥问题,接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2,按开关没反应,报完价拆机,底部的螺丝差不多一半没上,估计都被人搞过好几遍了,先取了键盘,拿万用表划了一下,不开机,全拆了,取出主板,仔细观察,没发现什么问题,接上可调,待机0.02,按开关,电流变回0.01,难道。。。
拔掉重拆,测3V5V都已经出来了,但是按开关后3V5V就不见了,量各个大电感,没短路,奇怪了,没短路怎么3V5V会不见,陷入沉思,难道有条件不满足,根据IBM的时序,查待机时各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发现U61的25脚 VDD15没供电

找到VDD15,原来是由待机VCC5M经过升压转换出来的

量两点果然断线了,在抽屉了找了条漆包线,在板的背面找到两个过孔连上,接上可调电源,接上键盘,开机!
估计是因为TB由于少了个电压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
IBM过孔氧化的机器还真不少,楼主思路清楚,顶一个

网友:
IBM南桥穿孔的接触不良,就是说南桥下面有断线,你看看吧。

网友:
看这两图根本不知道楼主在说那点,图纸是不会写过孔有没有

网友(点评):
没仔细看把:发现U61的25脚 VDD15没供电。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思路很清晰,

yzz163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感觉像别人修好了,但用户不修了又做了个故障

网友(点评):
看来你经验丰富啊,这事没少干吧?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咱就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