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超锐K431

楼主(2010-11-09):
同方超锐K431的本本,外音太少,用耳机也一样,只有在晚上很静的时候才可以听到一点点声音,换过几个不同版本的系统,故障还是一样,救助中,此机之前有花屏,加焊过北桥。

网友:
换声卡芯片 耳机声音小吗

网友:
排除软件故障后。 耳机和功放声音都小。声卡芯片换个

网友:
换功放IC试试

网友:
换功放试吧,应该是功放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楼主 修好后 把你的 功放IC 弄个图片出来啊,
我真不知道有这东西, 哎, 菜,

网友:
功放外围电路没有问题 就是功放芯片的是了

网友:
431的机器很郁闷的啊 我都没办法了啊

网友:
不是耳机加外放都小声吗?是不是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