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0BW 指示灯亮 屏不亮

楼主(2010-11-09):
各位大哥 小弟我今天修了一台 三星940bw 显示器 接电源 指示灯亮,屏无显, 检查是高压驱动管短路 ,烧了保险丝, 更换后 接电源 正常, 屏幕有待机 显示。 但接上 VGA信号线后 屏幕 无显 请问这是什么 问题啊 我想问题应该 出在驱动板上 但就是无从下手 请各位 大哥指教一二 谢谢
三星

网友:
驱动板,应该是数据损坏

网友:
我觉的还是驱动板有问题。还是用万能驱动板代换一下吧。但是三星的按键是比较难改的。

网友:
先测 驱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刷个程序。三星一般都是MCU程序出错。

网友:
打一下阻值,VGA的,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开关按键都正常的话一般情况下驱动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看你的屏线还有VGA线是否接好。是否在正常工作。再就加焊驱动板芯片。因为驱动板上的电压本来就不高。所以很少坏的。换板的成本太高了。解决不了了再考虑换坂。

网友:
驱动板上有VGA接头,有没有DVI如果有试试。 如果DVI有显示, 换掉VGA接口蕊片,如找不到代换元件,把DVI接口蕊片换到VGA。。。。。

网友:
这种大多都是程序坏了要刷资料 三星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三星的应该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 试着刷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查供电,R G B信号;数字,模拟信号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个三星17寸液晶 插电开关灯正常 屏幕长黑无任何显示 不知是否是灯管坏了

网友(2010-12-18):
查VGA13/14脚到芯片的元器件包括芯片

网友:
灯管都测试过了吗 如果灯管是好的 那你就换 个驱动板 试试

网友:
换根VGA线试试,再不行就从VGA接口开始找,到芯片,有门电路芯片的换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