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无复位怎么修啊

楼主(2010-11-09):
今天柜台拿了块昂达945板,量USB5V供电只有58欧,怀疑不正常,,上电摸没有发烫的,只有换个IO试下,依然没复位,量有5V电压,正好同事有块一样的板,量是385欧,跑线路5V进行场的门电路里面,拆掉阻值正常了,以为就这样好了,上CPU试,还是没复位,时钟二个板对掉过,我是第一次碰到门电路烧了的,搞不清楚啊,有哪位师傅能解释下,门电路坏了还有没有其它坏的,在线等。。。。。。。。。。。。。。。。。。。。。。

网友:
行场的门电路?看来北桥坏的机会很高,可量下北桥上面的电容来判断,祝你好运了!

网友:
如果是烧行场同步信号的门电路的话。你可以询问一下客户是不是用的CRT的显示器。如果显示器高压打火的话。很有可能烧坏行场同步信号。按这样的话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量了一下北桥上的电容都正常啊,CPU座子刚打了下阻值都正常,谢谢啊

网友:
只看到你说测阻值没看到你说有没测各个 电压有没正常呢?如果电压都不正常那来的复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电压,内存电压,南北桥供电都正常用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就比较难修的了。

网友:
后供电后时钟再复位。

网友:
打CPU AD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北桥真的有问题了,刚量了下三基色,有一个是三十多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