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4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09):
宏基
版号:ZR1
触发电流上到0.9几,不开机。
初步判断:内存不过。更换内存依旧。
用内存假负载打数据线和地址线阻值正常。
测内存电压:SPD 3.3V
VDD:1.8V
VREF:0V
找到问题,VREF没出来、正常应该为0.9V
图纸找到,该电压是由PU2转换出来的。

测量PU2的工作条件,23.3V 380.9V 5.
7 1.8V
4脚没电压输出。
怀疑PU2坏,就更换一个。故障依旧,电压还没出来。
又想,既然条件都满足了,PU2又没有坏、应该有电压出来才对呀、
拿起万能表再测试,4脚对地打阻值。一个惊人的发现、对地阻值只有2欧。
判断未后面有短路。
再继续看图纸
发现+0.9VSUS后面挂着电容PC26,PC94,PC96,PC81,PC11.
一个一个拆开。还是没有找到短路的原因
继续看图纸
这电压另外一路到PQ20
拆下PQ20测量,没有被击穿。后又装上去、
再继续看图纸,发现+0,9vsus这电压直接到北桥。
所有去到得地方我的一一排除了。现在最后就剩下北桥了。
最终判断北桥坏了。不再犹豫,直接上BGA拆桥、、、、、、、、、、、、、、、、、、、、、、
北桥拆下来后,再把PU2的第四脚对地打阻值,发现没有短路了。
最后宣判北桥坏了。
跟换北桥后,再上电测量、
发现PU2的第二脚电压只有0.5v,不正常,0,9v的电压被拉低到0.5了。
再看图纸测量。最后锁定在PQ20这里。
猜测是它将电压拉低了。直接拆开,再加电。果然不出所料,就是PQ20拉低了。
更换就正常开机显示了。一台机器就完成了。
由于小弟技术欠佳,有哪里说的不得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

网友A:
PU2 4脚既然只有2欧,相当于直接短路,一个一个拆相关的元器件未免太麻烦了吧,如果去的地方多那要浪费多少时间啊,上电烧不就出来了

网友:
烧有的时候不一定有效果 像这么低的电压 烧不好会将很多无关的原件烧坏 导致问题扩大啊

网友:
请问数据线和地址线阻值正常。是几多

网友:
不错,有个疑问,当四脚短的时候电压被拉到零,二脚为什么不保护呢?

网友:
楼主果然很谦虚。我学习维修有一年了。刚好明白你这些简单电路

网友:
可不可以用烧鸡打法直接在0.9的位置上加个电压上去 呢?

网友:
嗯,上电烧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这么小如果用电去烧效果不是很明显。再说电烧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就用了排除法,到的地方不多,排除页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2 4脚既然只有2欧,相当于直接短路,一个一个拆相关的元器件未免太麻烦了吧,如果去的地方多那要浪费多少 ...

同问 碰到这种情况 能不能通过电压直接烧出来
一个一个拆 太麻烦了

网友:
不错了,,原来内存假负载还有一个VREF电压为0.9发的,,平时我怎么没留言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要是阻值对地在10欧以下,我都是用烧鸡大法解决,当然电压要一点一点加,看电流上到1A左右开始摸主板有无发烫的地方,一般元器件短路都会发烫的

网友:
不知道 怎么搞的 没有看懂了  看来水性还是不行呀  问一下怎么测 plc rst 呀

网友:
楼主犯了个小错误。走了弯路。那就是一开始不应该拆PQ20
假如PQ20坏。也不会只有2欧姆哦。因为那里有个22欧姆的电阻~~
能看懂吧。

网友:
月饼的点评很到位,看电路图就怕走这样的弯路

网友:
又长了经验,高手毕竟之路

网友:
呵呵。。。。长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可能当是冲动了。多谢指教,以后我会注意的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释下那个0。9V到底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点评):
内存的基准吧···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烧

网友:
通过此贴,让我学习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如:电烧 ,月饼的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不是PR88啊。

网友:
很好,又可以增加经验了

网友:
唉……这个值得学习啊。如果是我看到不过内存,排除内存外应该就直接干北桥了

网友:
0.9内存到北桥的数据上拉电压。就像台式机一样  1。8  绝对还有个0. 9      2.5V绝对有个1.25.的参考电压。

网友:
不错啊,小弟虽然对笔记本还不是很熟练,可在此学到了不少, 有机会的还想请教楼主多多关照呢,我们期望您再出多些更好更棒的贴子,谢了!!!

网友:
》》所有去到得地方我的一一排除了。现在最后就剩下北桥了。

最终判断北桥坏了。不再犹豫,直接上BGA拆桥、、、、、、、、、、、、、、、、、、、、、、

北桥拆下来后,再把PU2的第四脚对地打阻值,发现没有短路了
  很多人是拆了桥后直接上北桥  都不会去想北桥到底有没有坏    看到了楼主 的细心,向楼主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上了一课

网友:
新来的楼主厉害啊!什么时候学到你这样哦!

网友:
学习了,启发很大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我平时维修的时候都没太注意0.9V 的电压,看来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思路清晰,能看懂楼主的维修方法

网友:
首先有图,找的pci rest信号点,在电压 、时钟正常下,会产生,1。几V的电压,好像是这样

网友:
我有时候也是这样粗心,发现问题也没仔细看一下电路就往下找.....

网友:
既然只有2欧,肯定是加电烧来得方便啊,只要控制好电流电压,肯定不会有问题的,象这种0.9V参考电压,加电只要不超过0.9V,肯定不会烧坏其他东西的,因为电流的路径都是从短路的元件上过去的,对其他元件而言,都是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之下。

网友:
好的经验,学习一下啊

网友:
0。9V的小贴片电容不那么容易坏

维修还是应以先阻值再电压

网友:
pQ20怎么坏的,请楼主说说呗

网友:
怎么看怎么像CT3图纸!不知道这是广达模式!

网友:
有高手说加电烧,烧的话是不是会烧出北桥发热???????

网友:
饼哥看图太牛了!在基地跟饼哥学到了看图纸,收益很大!现在有时候好想询问饼哥有些图纸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烧鸡大法是好,可这种一烧啊,风险就大了,问题了有括大的可能,楼主思路正确,

网友:
呵呵,楼主这个是笨方法啊

网友:
这帖子 还是相当有学习研究的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理解为什么最后是pq20吧电压拉低到0.5v  为什么会想到pq20呢?

网友:
0.9V的电压去的地方不是很多,所以我也不建议用烧的方法,用一个个排除的方法享受这样的过程是挺好的!

网友:
多谢楼主,加电加到,0.92A,我还没修好过,除了显卡与北桥问题,没想到内存的工作条件也那么重要,多谢,学习了。

网友:
有线路图真好,看来我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楼主也可以搞低压烧烧看嘛

网友:
不错,讲得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直接在0.9的位置上加个电压烧的话,1:电压值太小,对应的短路电流会太小,应该是烧不出来的,2:如果北桥没有坏,这样一烧,恐怕北桥就真的挂了。3:如果烧,北桥会真的发热了,就凭发热也不能就说明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