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主板,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11-09):
今天修了好多的显卡,有一半都是插上主板,主板就停到内存处好像! 就不跑了!
这样的显卡一般哪里问题多!

网友:
是PCI-E的显卡吗?如果是,一般都是显卡供电或是主芯片问题引起的。

网友:
供电正常大多数是GPU空焊或都坏的。

网友:
还有一些显卡用饼哥的软件测试都正常,主心片和BIOS都能认到,就是外显不亮! 问下主芯片问题多不? 一般好像都是DAC问题吗?

网友:
先蒸一下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