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QQ与360无法共存的方法

楼主(2010-11-09):
QQ和360无法共存,这让良多网友都挺难做的,有一个最简单的体例,只要一条呼吁即可让QQ和360共存。

打开CMD输入下面的呼吁,或者将呼吁保留成.BAT文件运行。

windows7用这条:

echo Y|cacls “%USERPROFILE%\AppData\Roaming\Tencent\QQ\SafeBase” /d everyone

XP用这条:

echo Y|cacls “%USERPROFILE%\Application Data\Tencent\QQ\SafeBase” /d everyone

网友:
试过没有,行不行啊

网友:
直接把目录里面的文件删除就行了,然后记得把进空间的默认设置成为IE,或者其他,不用360浏览器

网友:
看哪个特殊,把那个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