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脑,打开硬盘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2010-11-09):
有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
数据线问题居多

网友:
怎么打开的,从哪里打开的,讲清楚点

网友:
就是打开一个盘  就是提示这个

网友:
估计是硬盘问题,换换试下。

网友:
其他盘都可以打开啊,  只有哪一个盘有问题   看他的属性格式是RAW的

网友:
那是硬盘有坏道所导致的,检测下硬盘吧,估计应该有很多,伴随的现象有很多:硬盘好使,但一复制文件比较大点的文件就不行了,老是提示文件路径找不到什么的等等。

网友:
支持楼上的
  先扫描下硬盘 先排除了硬盘坏道再从数据线和逻辑错误着手

网友:
应该是有坏道,我手上也有这样一个盘,如果不要数据就格掉。自己手上那个盘要数据请问各位怎么能把数据拷出来

网友:
硬盘有坏道引起的故障 一般只有低格可以解决

网友:
先检测。确定一下,再低格!

网友:
里面有资料  会丢么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用WINHEX恢复吧,前几天刚帮朋友做了一个,和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查了,硬盘没有问题

网友:
I盘  。HP什么型号的 ,怎么感觉是读卡器呢  。要不盘符能排到I

网友:
  HP DV2000   出现I是因为我用移动硬盘盒把它放在我的电脑上了

网友:
先换数据线看看在用diskgen看看分区表如果没问题把系统格掉从装完后用测试软件做疲劳测试

网友:
数据线都换了    主要就是  现在他想要里面的资料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很棘手。后来用ghost直接备份出这个盘。然后用ghost浏览器打开。文件全在。

网友:
没有啊    都查过了

网友:
如果不需要数据就格一下试一下,要数据就用WINHEX检查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坏道

网友:
大哥 能不能说的再深奥点啊 ,硬盘是确定没坏的,如果数据不重要的话早格了, 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