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DELL G45主板

楼主(2010-11-09):
今天一熟人拿来一DELL G45M03主板来修。 故障现像是内存不过。 因为挺熟的,也没要高价,30元。一般情况这板最少要个七八十。 经过一翻测量,发现是北桥开焊,嗯,加热。 等冷了一试,完了,连CPU都不开作了。再一测,北桥加热挂了。 因为之前讲过维修有风险,所以虽然不好意思,但我还是告诉客户说板彻底坏了。 结果客户就在那不走,老说原来还能走字的,这回损失大了。 来去就这句话。 唉,我也感觉挺不好意思,就给他换了个北桥,这个北桥点可真多,花了我近两个小时。 事后也就收三十块。 赔大了。想请教下大家,怎么和熟人做生意,第一是很难要到合理的价格,人家一说几句便宜一些,板也不值钱了。就把我价压下来了。。。第二是假如没修好,他比一般客户还难交待。 毕竟一般客户修不好,只要你开始讲清楚不是百分百修好的就完事了。

网友:
做生意就是做生意 别动不动就和客户讲关系 一讲关系 生意就不好做了

网友:
嗯!同感,经常都会碰到这样的事。

网友:
跟同行和客户讲关系,往往是出力不讨好

网友:
先不要讲价,看维修情况而定,但要灵活,问客户在多少钱可以接受,超过就不用修了!!!

网友:
看来是楼主太仁慈,一般加焊都事先说明是有风险,客戶接受才动工

网友:
一般桥坏就不修了,桥虚焊了,加焊一下坏可以。

网友:
对于熟人,检测到北桥的问题,最好直接说修理不了,因为风险太大,出了问题又不好说,可以说是出力不讨好。建议直接更换新板子,你可以卖块新板子,还往往可以赚到一片旧板子(自己修理)。对于一般客户,直接挑明,换好了,多少钱:换不好,不要怨我。因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换。你自己看着办。我是卖电脑,也硬件修理,吃过亏的。

网友:
做桥前一般都和客户说有风险啊``既然熟人我觉得更容易赚他的钱``一开始价钱就别低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价格报一百五,即使坏了,给他换个板还有的赚。
你就开30块,装个系统也得收这么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熟人,人家又一定要讲价.你不降,就得罪人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DELL G45呀. 三百都不一定能买到

网友:
生意难做,有时是要赔钱的。

网友:
我们是看能不能修好,修好后或者非常有把握才抱价,商场就是战场,所以没有熟人之分的

网友:
知道板子贵,怎么才报30啊。想不通。平均每天能做10个这样的生意吗。要是可以,那样开店去掉费用还能赚点。

网友:
收费的话,我再低也肯定不低于50,30的话我宁愿不收做人情,修不好他也没话说。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都会跟客户说清楚可能会导致最坏的情况,例如AMD单桥加焊后可能不触发。客户同意再修,不同意拿走!

网友:
报两个价,做最环的打算

网友:
先不要讲价,看维修情况而定

网友:
测出北桥问题来后直接告送他 加焊多钱 换桥多钱 加焊不行就换桥不修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