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暗屏之离奇断线

楼主(2010-11-09):
       同行送来的机器,说是暗屏。先拆开屏判断是不是灯光和高压板问题,灯光用外置高压板可以点亮,那就是高压板或者是主板的问题比较大了,于是换了一个高压板,还是不亮,TNND要拆主板了。
       把整机拆开,裸板测试,在测量屏线接口的时候,发现21脚貌似确少一个5V电压,看图
       就是那个Q17的3脚开机的时候,有5V电压的,而21脚却没有5,我猜应该是断线了,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