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问题

楼主(2010-11-09):
我今天自己装个电脑  板子是AM2的 U是AMD速龙4800+2.40双核的  显卡是85的 内存2G 160硬盘    2手的   做完系统 回家后  运行多了 就蓝  玩会游戏就卡死    在不就蓝 内存显卡什么的都擦了 也不行  我现在在家没设备 测不了  希望各位大虾 速帮一下 谢谢!~

网友:
这蓝屏的问题可多了,有可能是CPU 显卡 内存  主板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建义你那去维修店看一下好一点。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内存啊,显卡啊,等等等。。。。。。。。。。。。。

网友:
显卡不良扰显卡换掉85的卡就这个鸟样今天一个用着的再开就蓝屏加焊才好。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事   我一运行 游戏 就卡下 完了就动不了了  只要卡一下 就动不了  也不死机 就是不动可  但鼠标能动 ...

网友:
我认为硬盘的问题可能性最大,建议用MHDD扫面盘面,对于160G的硬盘,扫面个5%以前没有比绿色块更严重的就不是硬盘的问题,否则就用MHDD自带的功能修复。

网友(2011-01-17):
板了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2011-02-28):
我觉得都有问题  ,我正碰到的。  换了硬盘,内存 都不行   ,就成板子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