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土炮换775BGA座

楼主(2010-11-09):
先把卖来植好珠的775BGA座下面高的削平

然后把主板的BGA座取下来,我用的是风桶,大家请看

取下后上助焊膏把焊点拖平(注意这里不能用吸锡线,目地是为了让焊点更好焊接在一起)最好再上些锡丝拖平(有铅的能比较好焊接)

拖好后把削好BGA座对好座子放在主板上(对位的关键是看BGA座里的主板的白线,可以从侧面看座子下面的锡珠和主板对位,大概四边能差不多的位置就可以加热了),加热到用镊子轻碰BGA座能游动为最好,四周都要动下(动作不能太大,主要看经验)

加热好取下加热台放在地上直接冷却,这样冷却比较快

冷却好后试机OK!!

土炮换775BGA的成功在于对温度的控制要到位,温度高了主板下面容易烧黑和起泡,温度低了成功率就降低了

最后一张是我做的主板后面的PCB板基本上没有变色

网友:
请问,用的风枪是“长寿牌”的吗?

网友:
能换CPU座也应该可以换南桥北桥吧,我用土炮换南桥的时候老是焊不对位,跟主板的白线对齐了,可锡融化的时候力度掌握不好,动一下就偏了点,所以就歪了

网友:
大哥!太佩服你了,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是换了最少有100来个南桥才能有能力换座子的

网友:
那位置可能会好换一点,其他的也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长寿的吧,当时买的200来块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了

网友:
哗,好厉害啊,我太佩服你了。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在当地的卖装修材料的店里就可以买到,45元。

网友:
厉害,换CPU座挺难的

网友:
很大的疑惑,以前用土炮的时候基本什么BGA都能通吃, 现在用返修台了CPU座子和北桥成了最大的心病。。。。

网友(点评):
是缺少好的方法。基地775座子99.9%成功!

网友:
775座是个难题..
   BGA的成功率都不是很高  楼主你太强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土炮BGA我都做不好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也搞个土炮。

网友:
学习了

有空养养鸡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样子成功率会高么?貌似用BGA机做座子成功率都不高

网友:
在这里开一下眼界!

网友:
强人呀,呵呵,我也想换换,但是有点怕怕的,所以都没有换成!

网友:
换这个比换桥还考技术呀

网友:
有没有高手详细介绍一下bga植株的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