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M725S掉电

楼主(2010-11-09):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但插上电源过几秒钟就掉电了,再按开关又是几秒就掉电,拔掉电池开机也是,会是隔离部分的问题吗,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查下供电切换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哪位有这机的图纸

网友:
CPU 供电以及种路供电的PG信号

网友:
查给电池充电的MOS管是否击穿了。

网友:
不开机时可以充电的,就是按开机后几秒掉电

网友:
估计有元器件性能不良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源口虚焊了吧 神舟的笔记本可是爱坏那个玩意的

网友:
待机3V 5V都正常,只是用电源开机时测CPU电压1.32V,而用电池开机测得1.05V,是CPU电压不正常导致保护吗?没有图纸不好找电路

网友:
你看那个供电板是不是有问题
找我要图纸

网友:
拔掉内存就不掉电了,CPU散热那里本来有三个脚螺丝固定的,先前客户不会拆,把CPU散热那里的一个脚搞断了,然后他自己用硅胶粘住那个脚,我想会不会是因为用电池开机CPU电压低,所以没有保护掉电,而用电源开机CPU电压高,热量大,而CPU那里又接触不好,所以保护掉电了,隔时间长了再用电源开机可以用2分钟左右掉电,然后时间越来越短就掉电了,哪位高手帮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