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整理的声卡电路原理极故障检修

楼主(2010-11-09):
                                            声卡工作原理及故障检修
TERESA20的声卡电路讲解如下图为TERESA20的声卡芯片ALC660:
首先说供电1pin9pin、是3V供电。25pin38pin5V供电。
其次,与南桥进行数据交换的信号线,共计5条,分别是5pin6pin8pin10pin11pin,看下图:
这几条信号线如果出现故障一般会导致声卡驱动安装不上,系统不能识别声卡等故障。如果接到故障机发现系统不能识别声卡时,再排除是软件问题时就要考虑是否为这几条信号线有问题了。
第三,音频输出如下图
1415pin2324pin分别为两组左右声道耳机接口输出,再此上应该有2.2V电压,这个图纸2424pin没有使用,但是当1415pin出现故障时我们可以经过改线路的方式该到2324pin
13pin为话筒输入检测,2122pin为话筒输入(MIC)。
27pin为基准电压一般是1.2V
28pin为话筒输出基准,一般没有用
34pin为耳机插入检测
35pin36pin是音频输出,到功率放大器的
40pin为基准
47pin为模式切换控制驱动信号,来控制功率放大器的

下面在介绍一下内外音频输出切换电路如下图
此为耳机接口,当耳机插入接口是第三脚弹片向上顶起,第4脚就也被顶起,与第5脚导通,第4脚被拉低,看下图:
4脚与D2210相连,当D2210的第二脚为低电平时,第1脚也为低电平,而Q2202G极也为低电平由于Q2202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所以当G极为低电平时,Q2202截止,SE/BTL#就为高电平,SE/BTL是功率放大器的模式转换开关,当它为高电平时功率放大器将不会输出音频信号,内置音箱无声,由耳机接口输出,下图为功率放大器G1420:
功率放大器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只有一个5V供电,第18、第7脚,
21和第4脚为左右声道输入,与声卡一般通过耦合电容连接
3101522,分别为内置左右声道(扬声器)输出
14脚就是刚才说的模式转换信号了,低电平有效,就是当它为低电平时功放G1420工作,内置音箱发出声音
常见故障:
系统无法识别声卡或无法安装驱动或耳机和内置喇叭均无声:声卡芯片坏或与南桥通信有断线或不良。
耳机有声,内置喇叭无声:功放芯片坏或模式转换控制MOS管损坏,或声卡坏(几率较小)
今天就写这么多了,望高手指导错误之处。

 会员1232804300鑫豆2026-1-19 14:32
 会员612231300鑫豆2024-4-15 21:18

网友:
我今天就碰到一个耳机有声,喇叭无声的,修不出来。换了功放声卡还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
功放输入信号看正不正常哦。和模式转换开关

网友:
你分析的思路很好,继续奋斗吧。

网友:
正需要学习声卡电路的。。太感谢了
拿到这些问题的机器都害怕

网友:
明天写网卡电路原理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期待楼主的网卡电路原理!

网友:
讲的很简洁、很全面,谢谢楼主

网友:
非常好是资料、坚决顶

网友:
已收藏,下次修到声音故障再慢慢看,,,此贴应该要加精。。

网友:
确实是,遇到声卡的问题有时是比较棘手的!

网友:
写得很好,笔记本耳机插孔坏的也是挺多的

网友:
我遇到过没声音的T43,功放和声卡都换掉了还是不行,最后把耳机的接口换了个才发出声。。
耳机插孔的开关很容易被忽略。

网友:
好帖要顶。要慢慢消化

网友:
修过ASUA模式转换控制MOS管损坏的,走了很多弯路,声卡 功放都换了还不行。于是把周围小件换两个遍才换出来

网友:
见君一席话,羞愧无边!同样是搞维修的,感觉自己很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