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C3

楼主(2010-11-09):
  一块865的板,供电都正常 ,内存供电2.54,上拉1.27,挡C3,其他正常,怎么搞?

网友:
看你前面跑过什么码  一开始就C3   多数空焊  或者刷BIOS   压座  桥看看

网友:
可能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测内存91 91 184脚电压 6条时钟电压 内存到北桥的对地阻值 换IO

网友:
首先刷bios看看 然后就是北桥 本着先易后难的态度

网友:
内存时钟有测了吗??

网友:
查IO芯片的时钟。

网友:
C3 拆串口换IO

网友:
时钟  系统管理总线  SPD 是否都正常  打内存的 AD线

网友:
清内存插槽,烤排阻,看是否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先刷下bios 再看下北桥

网友:
先检查下有没有断线      没有的话刷下BIOS    不行加焊下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先用橡皮擦下,再上机看看。或都把内存插糟清理下。

网友:
内存兼容主板吗?

网友:
测内存条件,不行刷BIOS,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