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密码

楼主(2010-11-09):
XP系统,设定用户密码后,每次登陆需要密码,把密码删除了,每次登陆不需要密码了,但是会出现选择用户和输入密码那个界面,要确定一下才可以进系统,很麻烦,请问怎么把它去掉直接进系统?
我建立了一个用户后,一直用这个用户,一次我把这个用户不小心删了,用回到系统默认管理员用户了,原来那个用户的资料还在吗?桌面上的东西能找回来吗?
谢谢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点开始控制面板,

然后点“用户账户”

然后点“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方式”

然后给那俩项都挂上勾

有写机器安装一个网络协议也会出现用输入账户密码才能登陆的,
你到本地连接里按提示直接卸载了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一种是用软件修改,比如优化大师

网友:
点开始,运行 输入control userpasswords2  适用于WIN7 XP VISTA 。。

网友:
用这个自动登录工具吧

网友:
按照以下的方式:开始--运行--输入:control userpasswords2
然后在出现“用户帐户”中,把“要使用本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前面的勾给勾掉,确定。
重新启动,即可实现自动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