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奇怪故障求助(已解决CPU滤波电容坏)

楼主(2010-11-09):
今天接客户一台DV2000  945集成主板的机,故障为 用电池单独开机进系统及使用都正常,接上电源适配器就会死机之类的,两个同时接上时开机有时能进系统但也会死机,要么不显,单独用电源适配器开机有两种状态,第一电流到0.58A左右不动,无显示,不上内存看了下指示灯不闪说明没到内存。应该算是跑00。第二种状态,开机到0.58A左右,然后几秒后又掉为0.17A。这时CPU的供电没了。 同时接电池电源,能充进电。现在换了 8725E  51120  I/O芯片 CPU供电控制8736,故障仍不变。

修了一天头大,各位兄弟帮分析下,这个故障应该怎样去查,

补充,今天 又试了,发现一个问题 用低于16V的电压接上就什么事都没有,单独开机都可以正常,只要大于16V就会开机不显
这是为什么

V3000 DV2000(945GM)#Akita.pdf

网友:
单独用电源,看看主板上是不是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单用适配器,抓住一个状态看信号跑到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