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服务器电源维修

楼主(2010-11-09):
一台惠普服务器,接通市电按开机键无反应,初步确定电源有问题,拆下电源发现此电源跟一般机箱电源都不一样,无法用其他主机电源代替,看来只有修了,跟客户报完价,开始动工。

接上市电,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各组电压都为零,连待机电压5V都没有,

打开电源外壳,看起来还真不简单!

经过一番折腾,好不容易拆解完了,看了一下保险没有断,再次接通市电,量了一下整流过后300V都有了,接着量启动电压9V,除了这个9V外,其他电压都没有,根据经验,怀疑该电压偏低,没有这方面资料,只有硬着头皮把开关变压器初级的元件挨个测量,测了好几遍,未发现异常,还从启动电路查,用表量出这个9V电压跑到侧边的一块电路板上了,看了一眼这个板,全部是贴片元件,正反面都有,看到小板上标有几个电压,都是12V,通电量了一下,一个电压都没有,在仔细跑了下线路,这个12V是给电源芯片供电的,芯片供电都不正常,电源肯定不会工作,把这个供电修出来可能就好了,由于这个电源做的太紧凑了,里面好多元件都看不到,只有继续拆解,拆开几个大散热片,看到了与9V相连的有个25V/100UF的电解电容,怀疑该电容不良,找一个相同的电容并在电路板背面焊上,通电试机,电源接通的一瞬间,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心中狂喜,有希望啦!测了一下9V电压变成14V了,电源芯片供电也有了,输出部分待机电压,有5V了,有两组5V电压,由于输出接口上没有任何标示,也不知道短接哪两个电压电源才能启动,于是准备装上主机再试,又经过一番折腾,组装完毕。插进服务器,接通电源,按了一下服务器开关,CPU风扇马上转起来了,指示灯也都亮起来了,接上显示器,惠普的loge出现在了眼前,此电源到此维修完毕!虽然走了不少弯路,结果还是挺美满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只是一个电容坏了,如果次级的电路有问题可就难查了。

网友:
其他东西坏了那就不好修了,你很幸运!

网友:
很复杂的电源,用料不错,没有资料的话要靠运气,随便贴片坏一个,找个半死

网友:
楼主是并的电容,原来那个电容没有拆下来吗,这样很容易再次引发故障

网友:
很高兴你能修好电源,我一般都没有心情修好!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上次主板师傅修了一台跟你哪一样的服务器一个月后又坏了,客户拿回来就是电源坏了,我给看了哈烧了保险里面的贴片电阻烧了很多  没有修在淘宝上买了个新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这种长条的HP电源,因为次级的一个限流电阻开路,查了我老半天,差点就换IC了!!!!电源方案是:UC3845+TL494+LM324+HP1001WA-1
光一个HP1001WA-1就得8块,幸好当时多查了一下

网友:
找个半死还找不到,看到这些电源就头疼,特别DELL里面的保险都搞的有个性 6A 8A 10A的都有
他运气不止一般的好

网友:
我修了一个HIpo这种的,380强电进入,只是坏了一个保险和热敏电阻,换了就OK了,就是拆卸都十分紧凑,如果不是十分必要,这种电源太难修了,不过质量超好。手里没有那么大的保险,找个普通的替换了。

网友:
楼主真幸运,我修的一个保险是贴片3A长方形的,直接焊在板子上的,拆下来破费周折,做工很好的电源一般都会设法修复的。

网友:
呵呵 兄台好运气   我修的有一个个把你的差不多    是压敏电阻烧了一个    老烧保险 呵呵    两个都摘了    就好了

网友:
不管有没有把握都要试一把  ~O(∩_∩)O~

网友:
那比较牛的,换个电容就OKl了

网友:
难道就没人研究用普通电源代换吗。都是电脑用,电压输出应该差不多吧,可能功率要大些。

网友:
每次一想到修电源就觉得头痛...里面的东西太紧凑了,有时候还非得要把散热片拿下才能处理...费时间......

网友:
这坏掉的电解电容外观上看有没有问题,比如鼓包?
楼主怎么就知道是这电容坏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解电容漏液了,可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啊!正反量有同的花,八成就是好的。还有就是用万用表的电容档量。不过一般最大只能量到100uf。大于100uf的还得用二极管档量了。

网友:
修过一个,说实在的这种电源 三分技术  七分运气  偶小地方的 备件不好找

网友(2010-12-18):
我也修过一台IBM X236电源,用目测看到一个1800uf/16电容顶有细逢,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