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士顿4G U盘量产过程 。

楼主(2010-11-09):
  我U盘芯片型号 PS2250  型片制造商 群联
希望高手指点下,要下些什么软件量产。   最好是有量产全部过程,有图解最好了。
    先谢谢了!

网友:
看一下钢印是什么

网友:
现在都可以了

网友:
量产不会坏 U盘,大胆去试。
先下载芯片精灵,然后根据芯片型号去百度一搜,找两个教程看一看
去liangchen.net下载对应的量产工具,我都是这么量产的。

网友:
这方面有很多的教程了,你可以去百度一下,量产不会坏U盘地

网友:
是的量产不会坏u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U盘 已经挂了。  现在插进去变0字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量产失败, 变0字节了

网友:
还有量产修复工具啊,或者进PE格式化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量产就是低极格式化呀。。。里面的数据都会丢失的。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主控必要时打开U盘看一下,很多是鑫创的SSS6691主控和东芝的打磨闪存可以通过主控找到量产工具

网友:
量产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而且量产不好就有无法读取甚至不能识别的危险。相应的主控都有对应的量产工具,具体可以去数码之家论坛看看。而且最近我试过好几个金士顿的U盘,都没有相应的量产工具,就是说不能量产。建议用宇瞻的U盘,可量产的几率很大。

网友:
百度下就好了 网上很多的

网友:
最新发现了一个比量产安全而且比做PE好用的软件   杏雨梨云  很不错的,我用着好多了,没事可以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咯。   我量产不知道哪个步骤错了。  现在U盘变0字节了。
    不知道还有的救不了。。。。

网友:
用“PS2250”上网找一下,一般是可修复的。

网友:
去百度上面找一下吧,很多图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