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主板无PG电压

楼主(2010-11-09):
华硕P4P800主板不开机,ADP3180,11脚和10脚没电压,28脚12V正常,对地没短路
有可能是南桥没有PG信号输出。我是新手不知如何查起。。。

网友:
没PG可能南桥吧。。。

网友:
PG 是芯片自身产生的  ,  有给时钟,,  为什么  供电有了 才有时钟,  就是这里发出,如果供电 没正常 就有时钟  就是时钟不需要供电的PG  你应该查  EP或者、D VD 有输入 没有PG输出  就管换芯片

网友:
EN信号都没有查桥跟总线供电,总线供电正常后才会产生EN信号开启CPU供电,CPU供电正常后才会发出PG信号 ,

网友:
谢谢,手头时没有ADP3418。购到后试下,谢谢各位

网友(2011-05-28):
应该是3180坏了吧。这个我修了很多 都是这个坏了的

网友:
pg是3180往外发的,11脚en跑线吧,看总线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