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这现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09):
显卡能通过,显示器上有信号了,但是是黑屏的,也能听到机箱嘟一声。但又算没有真正通过,因为不会进系统。用集成显卡是好的。

网友:
查三基色有没短路的接口的5V供电有没偏低正常就是GPU里面的D/A转换器坏。

网友:
gpu吧 供电也有可能的

网友:
看看二楼说的信号有没有,有就换个GPU。还有不行,看看板子背面,那些电容啊电阻的,信号名字叫DACA或者DACB的RST(120欧电阻),REF(好像是电容)和DDC(小电感)有没有撞件或者烧坏,看不到点图就只能抓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