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无3.3V电压

楼主(2010-11-09):
昂达848PN主板无法开机,诊断卡不跑码,3.3v电压灯不亮,RST复位灯常亮,量了个处电压,
AGP上面2个供电管子电压偏低,CPU假负载上参考电压只有0.4V,无时钟电压,
这如何解决啊!!急。。。。

网友:
可能网卡短路了。。拆了。。

网友:
楼主  看你的情况是不了解 主板的上电时序,,3.3没有  肯定是哪个元件短路把他吃了,  、了摸摸看有没有 发烫,  把3.3相连的元件  一个一个拆  到不短为止

网友:
恩 查下资料  看3.3V  去了哪里   比如1117

网友:
测3.3V对地值偏低拆网卡,正常查产生3.3V的元件。

网友:
网卡。。。时钟。。。。IO。。。

网友:
好 我试试 多谢各位

网友:
3.3V比较难搞定

网友:
可能是北桥供电的问题,有没有量量看???

网友(2011-12-2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