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245超频

楼主(2010-11-09):
晚上回家没有什么事,将自己的AMD245CPU小超频下,
AMD245  2.9GHZ 200X14.5  ,主板:ECS A780G-M3 内存:2条DDR2 667 1G,显卡ASL 9350GT (垃圾)
进BIOS,将外频直接上到280,启动,机器不亮,失败。555清除CMOS,进BIOS,上到270X14.5,F10保存,亮机了 进系统

OK  进系统跑SUPER P1 106W,不蓝频,OK
考虑到是自己使用的CPU,现在把外频降低到

网友:
这家伙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网友:
超频就好比慢性自杀啊,散热得搞好啊

网友:
你是怎么超到3.9的   我的也是245CPU 我只超到3.6左右就不行了  在高就会蓝屏 怎么回事

网友:
CPU就是同批次体质都会有所不同,其次就是主板芯片组还有质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内存的延时调整下 就应该能超上去 了

网友:
外频266比较好吧

网友:
280不启动,270估计运行几个大程序就该报错蓝屏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270一直使用到现在也没有问题 一直在玩 战地之王

网友:
超频伤U.好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03):
是呀要超频还要买好风扇,一般稳定就这样用。

网友:
尤其注意散热,AMD发热量高。

网友:
我就不会超

网友:
想当年是何等的疯狂超频,现在没一点兴趣了,唉,电脑实在是更新的太块也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不玩游戏不要超频好

网友:
没必要了
\

网友:
超频伤CPU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