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一点击设备管理器里的系统设备就重启

楼主(2010-11-09):
我的这块板子有两年没用了,近来重新装起来用时经常出现怪问题:1,突然重启;2,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就重启;3,一点击设备管理器里的“系统设备”选项就马上重启。请问各位大虾,是显卡驱动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电源换过,显卡也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4_121:系统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重装的纯净版XP

网友:
看看是不是板上灰尘过多,清洁一下

还有,长久不有的东西,容易有潮气,除湿一下看看

网友:
估计不单纯是点属性就重启的问题,估计是一有比较大点的任务量就出问题,内存是需要重点检查的啊。

网友:
先重做系统,排除软件的可能性,然后再来查硬件,一个一个去查测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你的回答给我一个很好的思路。
同时也谢谢其他朋友的答复,同样也给我不少启发。

网友:
上个月有个客户拿了一块板,也是二个月没用过,开机就是不跑码!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客气的,本身就是互相学习,相互提高的事情。这个论坛和我进的其他论坛不同的是,人性化的基础上加了理性。付出和回报需要挂钩的。很理解也赞同这个论坛的设计理念。

网友:
换支内存试试看吧

网友:
看看 事件记录 有没线索

网友:
首先,衷心感谢大家的建议,是我较快的解决了问题。先告诉大家我的步骤:
1,按“qideli”的思路重点检查内存,先换了根内存问题没有解决。
2,我这时想是否是内存插槽的问题呢?于是我把主板取下来,仔细的查看了一番,发现内存条边上的一个电解电容有点鼓包,还有南桥边上和CPU边上也各有一个鼓包的电解电容,于是把它们全换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都换过看看吧,

网友:
哈。问题在于仔细哈!

网友:
同意  重装系统 应该解决

网友:
和系统没有关系...应该是主板上的一些外设异常造成的(例如网卡、1394等),打开电脑属性和设备管理器的时候会扫描硬件状况,有错误的话重启就在情理当中了...首先刷个bios看看,然后拆掉一些外设看看

网友:
把主板洗 一洗 ,可能各个插头槽不好 了

网友:
原来素电容啊,学习了

网友:
既然是放了两年没用了,⑴估计灰多了,导致散热不良,⑵插槽氧化,⑶内存条氧化了吧·····
   把内存搞下来搽搽

网友:
仔细点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