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压的范围

楼主(2010-11-09):
请教个大虾,主板的复位电压的范围是多少(如果有范围的话)

网友(2011-07-15):
使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还是太笼统了,没法回答?

网友:
看看打阻卡上面是多少伏啊!

网友(2012-08-07):
2.65V正常吗,我的电压是2.65V但也能启动。

网友:
差不多吧  2.几吧 到3.3的  只要是高电平

网友:
这个不是绝对的。

网友(2012-10-12):
同意5楼的说法,大概在1————3.3V之间,关键看线路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