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M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11-09):
一台联想旭日420M
笔记本
开机无显示 待机电流0。1安 开机电流0.5安 无自检
测试U供电 及各组供电均正常 CPU座子 南北桥重做过
换过EC 请高手指教 维修思路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查下CPU复位及CPU的相关信号

网友:
首先要考虑CPU的工作条件,复位有没有产生,后考虑下BIOS与外设

网友:
先放下电,有些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