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60进水机器 我修了两个星期

楼主(2010-11-09):
故障为不触发 ec和bios 时钟ic 大面积进水长毛   此机器待机有3v没5v   开关上有3.3v是被待机电压上拉的

ec为IT

E8512E

现在开关脚有电压且能跳变  ec的工作条件电压  3.3v 且晶振能起振 ec

复位应该是这个吧

图复位
rtc供电正常   acanin

电源检测信号正常   现在ICH_RSMRST#无输出
LID_SW#信号被拉低摘掉ec电压起来了  换了ec还是被拉低    81脚的SIO_PWRBTN#信号不知是自己产生的3.3v还是南桥给他上拉的 我把二极管翘起

也还是无电压所以我认为应该是ec缺工作条件吧  进水的就是变态啊     bios是参与触发的  而且 ec应该是没有写程序的      我现在知道就是这些了  这机器修的头疼啊   我个人认为还是缺条件 懂的人 帮忙看看吧   最后想说的就是坚决反对灌水 不会可以看 反对不会瞎灌水的

Dell A 860 DAOVM9MB6AO.pdf

网友:
第一次发这总帖子 排版可能有问题 大家伙将就着看吧   呵呵

网友:
电源芯片有无发生一个电源好信号给南桥,作为复位的源头,还有81脚肯定是南桥产生的,当EC把这个电压拉低的时才起作用,如果有电源好信号给南桥,南桥无RSMRST发出,就考虑南桥坏了

网友(点评):
rsmrst 应该是ec发给南桥的吧 81脚的SIO_PWRBTN#呢你说是南桥发出的我还相信 呵呵 咱们一起研究 呵呵 我是不是应该把图纸带上啊 呵呵

网友:
你修之前有没有烤板??烤一天左右``

网友:
进水的板都长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