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不触发维修一例(可谓死里逃生)

楼主(2010-11-10):
昨天下午接到一台明基T31机器,客户说他托朋友送到某公司修了几天没修好,另有朋友介绍他再到我公司来看看。我接到机器时待机电流0.02A,不能触发!问客户送修之前是什么现象,客户就说是不开机,电源指示灯是否亮过之类的都没记不起了。
当着客户的面把机器拆开登记……主板是面目全非(第一印象就对此板失去信心,也就没拍照了,哈哈)所有BGA芯片、各个电源IC、时钟IC等全被动过了。最让人担心的是整板似乎受潮过,整板灰灰的,已有氧化的痕迹。登记好后先放一边,跟客户说好今天给答复。哎,为了对客户负责任,还是弄弄看吧,先把整板清洗了一下(用洗板水,不是自来水哦),放烤箱里烤了几个小时,再次测试一下,故障仍旧。
客户也急(打了几个电话问进度,说如果修不好换板的话要多少钱,当时没查,跟客户说大概600左右,跟客户说好下班前给他确认),我也挺忙,客户同意换板了,也就没多查了。快下班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板要800元以上,哎,在快下班的时候直接跟客户说明天来取机算了,找不到板!
此板为广达代工,板号ED5

没想到集显板也这么贵。在家准备的一套维修工具也差不多齐了,下班时便又拿起这块板到家里来了。哈哈,光线有点暗,又花了35元买了个台灯,开工:
1、待机0.02A,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时序:

2、查SLP_S5#

如图,即SUSC#

PC97551的第891.2V左右,正常应为上3.3VEC?南桥?
3、从简单的查起吧,查查此信号的上拉:

如图,+3V_S5电压仅1.2V左右,此路供电有轻微短路?对此路供电对地打值没发现异常,查此路供电源头吧:

如图,+3V_S5由+3VPCU转换得到,找到PQ10PQ11等测量了一下,发现PQ103脚仅3.3V,+12VOUT没出来,查其源头:

如图,+12VOUT的产生部分电路,测量PD171脚有12V输出,断电测量确定主板过孔断线。连线后测机,万幸啊,此板死里逃生,主板点亮了。
怎么办?快下班时跟客户说了板没修好,换板没找到(其实是太贵了,客户不愿意换,告诉他要那么多钱还以为是我们要赚他钱,所以说没找到板)。
                                                                                         (hnhhtxd)

网友:
常理呀,报价换板超出估计多数都说没找到板。

不过,你还没交代你修好了到底是不是收客戶维修费

网友:
学习了,维修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上电时序图对修复这个故障很有帮助,楼主是上来就量SLP_S5#的吗?运气这么好?!

网友:
思路清晰 比我好多了修东西太存心换我直接忽悠客户换了哈!

网友:
上电时序真的很重要

网友:
这种客户 很麻烦 一天到晚的催
修笔记本主板 又不是台式机换主板 这么简单

网友:
遇到一天催几次电话的客户,确实麻烦啊.维修的心情都没有了.

刚有点头绪,又要去接电话,哎.

PS:比较关注楼主最后收了多少费用.

网友:
为什么一下子就查到S5呢,,s3正常吗?    上面二步呢?

网友:
至少收了600吧

网友:
你修的也太简单了。。。是不是没有全盘托出故障原因啊。一开场就说面目全非。结果就这么简单。。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概估计故障部位,从中间查起,确定是前还是后,这样省时间。我也是运气好!SLP_S5#应先抬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为同行修得面目全非了才没兴趣去查的,后面是因为换板价格太高了,家里刚好准备了一套工具,晚上拿回家慢慢查查的。。。

网友:
说的风清云淡,实则不简单,佩服

网友:
为什么上电就查SLP_S5#这个信号???

网友:
思想很重要,呵呵

网友:
上家也还不错。起码没有搞坏。。。不然有的你搞。。。

网友:
有图纸增加维修率啊!

网友:
此板应该实为3VPCU转3V-S5控制极不正常,是不是在加电状态下,电流还是有点变化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