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输出偏高怎么查啊?

楼主(2010-11-10):
长城ATX-2800电源,原副电源的一个集成块炸了,更换后发现旁边的两个电容也都被搞黑了,一个是16V 100UF 和 25V 47UF找想同容量的电容代换后,通电测得待机的5V有4.62V 将绿线对地短接开机各组电压都有了,空载测得3.3V 有3.9V  5V有6.2V 12V有14.8V不敢上机试, 不知道和取样电路有没关系,另外哪位兄弟有图纸的麻烦上传一张啊。

网友:
是空载还是加负载测量的。

网友:
5V电压不对,偏低,这个是主要的,说不定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至于其他电压的落高,我认为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找个旧或报废的硬盘或者光驱接上。再测量。

网友:
先把5V搞定,再修其他的电源!因为5V不正常,开关块供电电压也会不正常的!

网友:
副电源电压过低可能会影响到494的内部基准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SB 正常在4.75V至5.25之间,给IC供电的有多少伏电压?

网友:
我的航嘉冷钻上有一个202的可调节电阻,通过调节他能整体控制5v,3.3v12v的电压高低!!

网友:
查反馈电路吧,,,,,,,,,,

网友:
看看tl494 pin2和pin15的电压是不是5V和2.5V(应该偏小点)

网友:
多谢各位,搞定了,挂了一个烂硬盘,开了一个晚 上,还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