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RT9241A+RT9602 无无CPUVCORE ??

楼主(2010-11-10):
杂牌845板,CPU供电采用RT9241B+RT9602模式,桥供电,内存供电。IC供电都正常,COMP量为5V,FB为0V,DVD脚为1.5V  ,PG脚为5V,SS为0V,换SS电容,拆SS连接的MOS管,均无用,,702MOS管,G极电压为低电平,OV,说明702管子G极控制极为低电平,管子没有工作,所以没有拉把D极拉底,
D极接RT9241A的10脚SS脚。另外VID组为00100,应该是正常的!!

另外再测RT9602的工作条件,测得如下:14脚DVD:12V,5脚PVCC为12V,11脚boot1,10脚boot2都为12V,。。
接下来如何去查呢???

注意一下,RT9241A和RT9602两个芯片都是好的,我是从有CPU供电的板上拆下来的。所以非常确定这两个IC是好的!!!拆702管,SS脚电容都更换过,无果!!!!

网友:
我把所有的管子拆下来,然后再去测SS脚电压为5V,再去量上管位置的G极,有8.多V,
下管位置的G极有2.多V,这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管子拆下来量都是好的,而且把所有的管子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查SS连的两个管子,SS应有5V不行就把它打掉,但是你要保证你的内存.桥的供电正常

网友:
都说了SS脚连的管都拆了,,非常肯定内存,桥供电正常~~~~~~~

网友:
这样的话CPU的电压应该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