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一两次才能正常?

楼主(2010-11-10):
有块板子,第一次起机时CPU风扇有声响,接着蜂鸣器报警不停(类似救护车的动静),之后就起不了机子了。重启后一两次后,以上现象全都消失,系统正常点亮开机。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多为品牌机有此现象,内存问题。

网友:
昨天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纽扣,换了块cmos电池,现象消失。我以为电池没电只是会时间错乱,coms清空;难道蜂鸣器也报警吗?再观察几天,看看是不是内存部分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原来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