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1900 有时候可以开机 有时候开机没反应 求助

楼主(2010-11-10):
HP B1900 有时候可以开机 有时候开机没反应
开机没反应的时候测出电源是短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这种机器。是否存在通病。
另外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闲置的B1900主板。小弟想买一块。

网友:
根据短路时进行测量,看看是什么电压短路,然后找出短路的原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有时候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