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新一代936无铅焊台---FX-888开箱照及使用感受

楼主(2010-11-10):
      昨日,在淘宝上购买的FX-888终于到货了,从苏州发到广东,到我手上,共用了4天,用的E邮宝,花了666元,不包邮。。。。开箱照

网友:
   大家看,这个是正品吗?跟网上的比较了,一模一样的。。。。至于发热芯跟烙铁头的近照,因没有数码相机,照不清楚,遂作罢,发热芯拆开看了,应该是真的,至于烙头,上面的型号等文字,感觉不是那么清晰,不过也说不出哪有问题。。。。。
  个人使用感受:因FX-888的烙头网上很少有卖的,只有3-4家,每个头40-50元,说是原装货,而卖家那里并没有原装头卖,只有自己厂做的936的头,而且卖家说跟FX-888是通用的,每支2.9元,就每样买了1支,共买了14支,到货后,跟烙铁上带的原装头比较了一下,基本一样,只不过原装头上的文字像是刻的,很细,而组装头上的文字像是印的,而且原装头比组装头也短了一些,约有0.3MM,目测的,遂拿了一个组装头,900M-T-1.2D的,装上测试,先打到250℃,给烙铁头上锡,机器升温很快,大概7-8秒吧,就达到设定温度了,没拿表测。。。。。焊锡就慢慢熔化了,上好锡后,再调到280℃,把废旧鼠标上的一个电阻拆了下来,再去拆废旧主板上的电容,郁闷的事来了,电容一动不动,调到320℃,还是不动,加上松香,补锡,电容脚上的锡根本不熔化,再调到350℃,还是不行,调到380℃,锡有点熔了,不过一样取不下来,再调到410℃,锡终于熔了,终于把电容取了下来。。。。。。
  主板是01年的板子,应该是有铅板,焊个电容就要调到410℃了,如果遇到无铅板,还焊得下来吗?还有,听坛里的高手说,焊主板上的IO芯片,电阻电容那些,烙铁只需要调到260-280℃就行了,我的怎么那么高呀?这个焊台是不是假的呀?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刚开始,要预热
你没开过说明书?

150度烧几分钟,再上锡,再升温,再烧,,。
新烙铁哪有直接上400度的啊?

你真舍得,买个烙铁也要666元
不如买个下加热+风枪+936,一样用

网友:
我去年本来想买888来着,但当时无论是原装K头还是国产K头都没货,就买了quick 504。前些日子再问,已经有国产K头了。
据说这款焊台假货不少,我问过白光昆山代理,正品报价要800多。
410度焊不化主板电容也不稀罕,那要看你的主板铜箔层有多少,面积大小。你可以用888去焊接一块大些的铁板,恐怕连锡都不会化,散热太快了!

网友:
主板的电容都是大面积接铜箔,散热快,需要烙铁回热很快,你换个刀口的头会好拆很多,至于真假,这外观大家都见的少  还是拆开大家帮你鉴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说明书的了,说明书上说发热元件通电讯号灯闪烁就可以用的了呀?至于调到400多度,不调到这么高的话,电容脚上的锡不熔化,都焊不下来。。。。

网友:
你拆电容用的是什么头呀,可能你的头小吧,散热太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900M-T-1.2D ,两面都有斜口的,换个刀头试试看,谢谢指点。。。

网友:
这撤什么呢 你都不如用ATTEN 936B了  呵呵 经济实惠维修必备佳品呵呵

网友:
我在基地买的AT936,温度350左右就能焊接一般的元件

网友:
外观不容易看出真假

网友:
FX888一定要用原装头,之间的气隙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树叉版主,那个原装头是T18-B的,用不惯,所以就没装上去试,试了刀头,好了点,温度打到370摄氏度就行了,请问一下,936的头跟888的头通用的吗?我发现888的头比936的短了一些,大概0.3MM,这对传热会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936的焊咀是不能用在888上面的,否则连国产936性能也不如了。

网友:
一看就知,差异了。

网友:
呵呵,我在淘宝上淘了两个原装白光的二手铬铁。200元、个,一个936,一个带数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原来这样,上了卖家的当了,买了14个936的头。。。

网友:
个人觉得也不能说卖家骗你,头子能用只是导热效果没有原装的好而已,毕竟价格都差的远了吧
另外绝大多数烙铁焊接大面积覆铜的焊点都会力不从心的,我用的白光焊台一般都是设定在350左右,主要视环境温度做些调整,因为温度超过350以后烙铁头会非常容易氧化。对于大面积覆铜的焊点一般会做预热处理的,要不一样难焊。
用的国产936A一般都把温度打到400的样子,夏天380,焊一下等一下再焊,热补偿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到二手区在卖给其他有需要它们的兄弟朋友

网友:
一直关注,但没有钱,只想搞个经典936的玩玩

网友:
看了下做工很一般,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还待楼主的使用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算了下时间,冷开机到温度升到250摄氏度,红灯闪烁,约是15秒,温度再调到350摄氏度的话,大概2-3秒吧。。。。红灯闪烁频率比较慢,大概4-5秒闪一次。。。。。刀头380拆主板电容。。。

网友:
哈哈,比我用的942要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