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超影450没有PG电压LP-7510U

楼主(2010-11-10):
先马超影450没有PG电压,连接灰线的LP-7510U和393都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找不到维修的思路,请高手指教

网友:
也是新手,不行你看下连接灰线附近的三极管或者是电阻什么的,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
一直在模仿,从未超越过。。。。哈哈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一直在模仿,从未超越过。。。。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