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QQ,网页打不开,进来看看吧。有你需要的

楼主(2010-11-10):
经常有时候网页打不开,但QQ能上,这个软件大部分好用,有备无患,分享给大家了。

网友:
不能上QQ肯定有他的原因啊。比如系统时间和现实相差太大  QQ就登陆不上

changchengchen -2 没看清楚乱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你的理解能力,我说的是QQ能上,网页打不开的问题

网友:
这个工具我早就有了  不管用  ,其实是病毒问题   ,做系统都不管用。。。手动查毒吧

网友:
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原因在于DNS服务器参数错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为病毒所为,二为设置错误,DNS服务器是干吗的?DNS服务,中文叫域名解析服务,我们无论上网还是玩游戏、或者登QQ,最终都要通过IP地址来防问,游戏和QQ等IP地址较为固定,所以软件厂家可以把IP地址直接放在软件里,这样这些程序上网就不需要域名解析,而上网则不同,IP地址为一连串的数字,不容易记,而换成域名后就好记得多,这样中间就多了个服务叫域名解析服务,即是把相应的域名转换成IP地址的服务,知道了这个你就明白为什么能上QQ,而不能上网,解决这种问题也不需要什么软件啦。

网友(点评):
说的对,我上次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只需设下固定的IP地址就好了

网友(点评):
支持老盛同志,就是DNS的问题,我们这边网通,广电,电信之流的DNS好像开始互相不服务了,也导致了部分网内客户也需要手动设置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

网友:
支持5楼,
能QQ而不能正常浏览,第一怀疑的就应该是DNS,
第二怀疑是IE被破坏,可以装一个FIREFOX看能否上.

原因很多种,关键是找到哪里的问题,我不认为一个软件能覆盖各种可能.

网友:
这个会有很多问题。不过一般修复一下。

网友:
直接的办法就是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5楼说的很好,这个软件不是万能 但可以解决大部分这样的问题,但不是每个人都十分了解计算机,如果都那样了解 。就不用出什么360  超级兔子的 直接手动搞定得了。软件就是为了方便那些不懂电脑的用户

网友:
用软件修复一下就行了呀

网友:
类似原因太多了!楼主发的太片面

网友:
IP 地址,或者DNS 看设置好没。

网友:
支持9楼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装系统了…
像这种问题的话,大家都说了解决办法了…问题在IP,DNS

网友:
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都是直接重新做系统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改了IP就好了

网友:
我上次 遇到一个 不能在网页听歌的  没弄好   后来从做系统了  郁闷啦

网友:
较好方法 还是 最好的办法就是装系统了。

网友:
其实也用不着重装系统,因为重装系统后有一些软件也得重装,这样有些费时,比较好的方法是修复下系统,或升级下IE,

网友:
如果是DNS服务器地址没找到,重做系统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
QQ能上,网页打不开   不管别的 首先看DNS填对了没,如果填对了还上不了网,不管其他直接ping DNS  就知道是不是 浏览器问题了

网友:
我碰到的大多是硬件。。。。不过我也支持5楼的看法

网友:
我想不一定是IE的問題,我記得我在學CCNP的時候,裡面有講到MTU值如果是ADSL MTU不是1500的,如果是1492的話,要改小這個,就能上網頁了,請指教

网友:
处理过几次同类故障,都是改DNS的

网友:
系统也有可能。。。。先换个网卡试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ie  被病毒感染了  或者改变你的端口   或者设置代理什么的    用工具修复下就好了

网友:
QQ软件用的是UDP协议,而网页浏览需要用到TCP/IP协议,DNS不能获取或者不正确就打不开网页,还有的是浏览器被病毒破坏,换个不同内核的浏览器即可正常访问网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我们都是搞维修的不要来不来就装系统 难道一个维修人员仅仅生活在系统里吗?

网友:
我用360也把这个问题解决过

网友:
修复下ie就可以了,大不了用360系统急救箱

网友:
不能上QQ肯定有他的原因啊。比如系统时间和现实相差太大  QQ就登陆不上

网友:
修复IE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情况遇到过,用360的一个小的清除工具,扫描一下,一般可以解决的

如果换用其他的IE浏览器打的开,那就是你的浏览器问题了

呼呼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怎么样解决呢? 我对网络知识不是了解,帮忙解析?

网友:
刚才用了一下,不错

网友:
这个好像一般做系统就可以搞定的啊。

网友:
DNS有问题...

网友:
支持,一有问题就重装,那样技术永远的不到提高!这样的问题都是DNS 和IP 的问题!

网友:
以前碰到类似问题都是杀毒在不行就重装系统,下次有试下这个办法省很多时间。

网友:
能解决电信限路由时候的只能上QQ不能开网页吗?
下岗人员
我遇到过,客户说系统装了N遍,就是只能上Q,不能打开网页。还好他用的路由有项防电信的"XX先锋“的设置。给他设置下解决了

网友:
5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有用。学了

网友:
系统问题,哈哈

网友:
开玩笑,重装系统就能解决,那还要DNS设置干什么。

网友:
DNS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东西也要下载分,太那个了吧。

网友:
又要下载呀说出来上网下多好呀!吧积分留给那些不容易找到的文件多好!哈哈哈

网友:
要是这样简单的话
手动设置下地址不就行了

网友:
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2010-12-12):
如果是在局域网,就把电脑抱到隔壁用别人的IP看能不能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没必要重装系统。只要在本地连接更改IP,DNS服务器。

网友:
不赞成动不动就重装系统,来个小手术能够解决问题不是很好嘛!

网友:
问题 多了 去 了 一个 工具 是 不行 的

网友:
看来答案很多

网友:
把DNS服务器重新设置就行了,一般都是用路由才会出现这情况。单机拨号上网没碰到过。

网友:
会上网的用户很多,但知道DNS 的就不多,只要能帮别人上网就行了

网友:
5楼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找了好久啊 谢谢楼主 分享

网友:
这个不如直接传下系统好受啊~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强大的解释,。。。

网友:
是有点麻烦 ,也许 能用上

网友:
这个应该是IP地址和DNS造成的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