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主板维修,不知买些什么基本元件?

楼主(2010-11-10):
小弟最近刚开始学习主板维修,这几天潜水看了些理论知识。虽收获不少,但没有实践,总不是办法!
我是自己开的电脑维修店,因是刚接触芯片级维修,不知应该采购些什么元器件呢?总不能等修板的时候才去买啊!那样时间拖得也太长了!
电容,IO,电源芯片,时钟芯片,门电路场效应管哪些型号都是最常用的啊?头大!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刷BIOS,是不是我应该买个编程器啊?但是BIOS型号那么多,编程器也不通用啊!
问题肤浅,希望各位老兄理解!

网友:
准备几块坏主板拆件好了

网友:
我刚开始做这行就是买几块坏板子

网友:
看你的样子好像现在应该懂点维修 建议自己去培训一下  更好的为客户服务

网友:
是啊,淘一大袋的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
   你都 开 店了 啊,不错哦!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网友:
哇 我也是  努力中

网友:
也支持下 我也是啊

网友:
不需要买元器件啊,买几个料板。20一块。

网友:
...................坏主板么!便宜  元件还多

网友:
电容 6.3V 1000 1500 2200 3300 的多贮备 10V 2200 3300 多储备  16V 3300 多贮备

网友:
旧 当然要有几块 有些IC 如果要准备 型号太复杂了

网友:
买IT产品的地方什么都有的

网友:
我也想找一些常用的基本的元件呀。看来要找到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