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惠普DV2000 显卡解决方案

楼主(2010-11-10):
自己的DV2000 修好用的时间不长 求好的解决方案
显卡

网友:
最好换改良的 加个铜片很难再坏的

网友:
你是加焊还是换咯! 把温度控制好!这样会永久点吧!我们都这样做的哦!也要看客户拿回去怎么用哦 他如果那去跑 3D不挂 那就神啦!看看网页听听也能玩个一年半载吧! 我们也这能控制好温度··· 没有肯定的哦···

网友:
谢谢各位指导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