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 M1330故障

楼主(2010-11-10):
此机器为独立显卡,因为客户拿来时显卡已经被拆了,本想找个显卡换上去,但不知是什么样的显卡,所以在此请知道的朋友能告诉一下,还有现在没上显卡待机0。07不知是否正常?通电后自动开机掉电,再重开一次电流一次跳变到0,72,把内存取下电流一样,把CPU取下电流一次跳至0。55,主板各供电均正常,因为显卡已被拆下了,所以也不敢断定就是显卡的问题,所以在此请教一下根据我描述的这故障现像帮忙分析一下,这会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NVIDIA GeForce 8400M GS的显卡,这个其实百度就可以了无需在这里浪费资源。显卡都拆了,先上了才能确定问题撒。

网友:
先换个显卡上去试试看吧

网友:
先仔细检查主板还有其它地方有人动过不,在把630做上去看下

网友:
CPU供电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