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花屏7300GT 128M显卡一块

楼主(2010-11-10):
开机即花屏。好在能看见字符。mats7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1887436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32 C32 C32 C32 C33 C33 C33 C33 C34 C34 C34 C34 C35 C35 C35 C35
   C36 C36 C36 C36 C37 C37 C37 C37 C38 C38 C38 C38 C39 C39 C39 C39
   C40 C40 C40 C40 C41 C41 C41 C41 C42 C42 C42 C42 C43 C43 C43 C43
   C44 C44 C44 C44 C45 C45 C45 C45 C46 C46 C46 C46 C47 C47 C47 C47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5
   C56 C56 C56 C56 C57 C57 C57 C57 C58 C58 C58 C58 C59 C59 C59 C59
   C60 C60 C60 C60 C61 C61 C61 C61 C62 C62 C62 C62 C63 C63 C63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8874368
Unknown Error Count: 0

.......
C:\Users\hqc\Desktop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18874368            0
显存块1和2为一组  FBA[31: 0]是显存1 正常    FBA[63:32]是显存2 正常
显存块3和4为一组  FBC[31: 0]是显存3 正常    FBA[63:32]是显存4  有错误

解决方案:
显存4写错误。BGA加焊显存(210度)后正常。

网友:
7 8 9 系列的显卡,一般都是GPU虚焊,加焊就OK!!!

网友:
mats7哪里有呀,呵呵,我也有一快显卡花屏,但是没有空修呢!

网友:
经验不错,很好

网友:
如果加焊显存就好了的话,等着返修吧~~~~G73这种报错基本上都是核心虚焊,焊显存时热了带好了核心(暂时性),很快就又出问题的了,经验之谈~~~~~

网友:
这种区块重复的测试结果应该为显存虚焊!

网友:
可能是GPU的情况多些

网友:
显存空焊的比较少

网友:
o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同意6楼的~! 确实是这样...

网友:
这种大多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直接BGA加焊、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

网友:
哥今天用基地买的触控的360干掉了一块显卡,还好不是客户的,真是差点阴沟里翻了船。哥只是在取芯片的时候忘了加焊油,奶奶的,上面温度都快260,下面270了,芯片怎么踫都不动。。。等取下来的时候已经糊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继续努力

Chinafix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9600GT 花屏估计也是GPU虚焊的问题了啊?我有一片,电容什么的没有鼓包。

网友:
多谢。我手边有好几个故障显卡。也有一个7300的,有空就试试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点认同,我也修过很多都是这样,一般我先用力压显存,看有好转再加焊显存的,

网友:
正好有几片这样的卡,显存加焊了,也没用,明天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来自: 四川泸州
热爱显卡
的帖子
用力压 不怕压坏了吗?所有显存都要压一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