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租CPU供电只有0.6v,急!!!

楼主(2010-11-10):
我今天碰到一块865的主板,拿过来就不跑马,我用万用表量CPU的电感,只有0.6V,请问一下大家,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呢!如果坏怎么判断好坏,我现在手头没有这芯片,请大家给我一点思路,我是新手。谢谢大家了。

网友:
查下该芯片的PDF看针脚定义,查EN有没高电平吧

网友:
   查G极控制电路 没电压的话 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  不行 换IC

网友:
上网找下这个ic的pdf   查一下en信号是不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