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寸液显背光灯不亮。

楼主(2010-11-10):
COMPAQ F1535的液晶显示器,15寸的。接手的时候发现背光灯不亮。隐约能看见“检测信号线”的字样。外接两支灯管,却发现两支灯管都亮5公分左右。过一会儿就熄灭了。请问大家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不过拔掉一支灯管发现另一支灯管亮的了十公分左右。之前两支是5公分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变压器的驱动电压不足?

网友:
确保你的外接灯管好的前提下。就是高压的问题,你改个双灯高压试试 !

网友:
技术小组怎么不见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是一个绦纶电容坏了。更换后灯管亮得刺眼。谢谢大家!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今天我也遇到一台,元件测了没坏的,电压之类都正常,可能是某个元件不良,换后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