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ACER得17液晶显示器 开机灯闪烁

楼主(2010-11-10):
打开后发现有几个电容鼓了   还有个问题是 显示器热上两三分钟后  灯就不闪烁了 能正常用 这是电容的事吗

网友:
-----------------先全部换掉,测试烤机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的。99%电容问题。

网友:
把全部电容换掉,再试试!!!问一下指示灯一闪一闪时,开关机是否正常?

网友:
买了几个电容 换掉了   OK了 又白赚了1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