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触发代码00通病

楼主(2010-11-10):
一台公司客户的IBM X31 ,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废话不正常会触发吗),C683电容无1.2V电压,风枪吹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一次通过.装机,烤机半天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修多了啦。。。。。。。。。。。。。。

网友:
x31的机器。。电容是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收下。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