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挡LOGO~~ 急

楼主(2010-11-10):
DELL D610挡LOGO,集成显卡,版号为JM5B,开机到了LOGO界面就死机,南桥换过,BIOS换过,时钟换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单片机换过,能换的都换了,就是没有见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不是吧 ,一般就是南桥有问题啊 ,单主板也是这样么 ?就是指有主板,CPU,内存,和屏,点亮也是这样么?请回答

网友:
CPU供电芯桥。。。

网友:
你试机的时候是接上光驱之类的试吗?裸板试一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张晓伟大
的帖子
嗯。 是单板

网友:
八虎维修
的帖子
我用单板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你换南桥后和原先的情况一模一样吗

网友:
我自己有太D620的,不正常关机后,偶尔会在BIOS那里卡很久,卡很长时间,不过最后还是会过得去,楼主你等了多久?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笑客
的帖子
进不了系统,进不了BIOS的那种。 可又不是死机

网友:
是不是北桥 的问题啊 用手压下试试 不行加焊一下
前天修旭日125 在LOGO处死机 最后加焊北桥好的 在多次测试的时候 有次不亮了 检测卡不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