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昨日富士康LS-36后续问题

楼主(2010-11-10):
富士康LS-36昨天老师们让我看一下时钟和复位,今天早上上朋友那拿了个09板的假负载测得时钟正常,复位只有0.3左右,PCI的复位正常,复位灯不长亮,我把南北桥的供电管和芯片全检查了一遍,都没什么问题,内存供电和PCI供电也正常,晶振的起振电压全都有,大家能在帮我指点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南桥通往CPU的PG信号正常吗?CPU复位0。3V肯定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查南桥到CPU的PG信号啊
有点不太懂,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假负载,假负载上有标识的

网友:
假负载上面测的好象也不太准

网友:
把表打二极管当,一只点假负载的PG,另一只到SB附近的电阻划,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