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CF-360做无铅BGA显示270才能取下,有铅温度要240才好

楼主(2010-11-10):
我的BGA温度显示很不准确,一般3温区机器是上部在240左右无铅就可以了,下部245左右,但是我的高的吓人,下部要270,上部也要270才可以做无铅的,估计实际温度是没有这么高的,也就240左右,请教下各位是如何校准这个温度的啊?

网友:
无所谓,这个温度主板能忍受

网友:
实际温度没有就好了啊!可能测温线也不是很准!我的360T 下部温度我都设置到275了 上面 250 实际测试温度也就是230左右!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只要把测温线那个头子(两根线接触点)那段放进去就好了!其它金属部分可以裸露在外面!全放进去温度测试温度就像上部热风温度一样!

网友:
如果你是购买了本站生产的BGA,请立即向本站BGA客服咨询(QQ群/电话),以得到官方正确的指导。

根据你上面的描述,可能是你测温操作不正确。

网友:
搞到270才可以做无铅,温度高了点。。。